楼主(2020-12-15):
请问大神,怎么用三菱FX PLC控制二氧化碳激光器,怎么调节功率及频率的,有范例程序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 你先学习一下.   问题都不在点上   给你个程序 你也看不明白.

激光器有很多品牌,很多型号.不是只有你看的那种 .

激光器的型号 你说了吗/   手册你看了吗?  接口你知道吗?  控制协议你了解过没有?
基本的不了解,  给你个程序你也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 你先学习一下.   问题都不在点上   给你个程序 你也看不明白.

激光器有很多品牌,很多型号.不是只有你看的那种 .

激光器的型号 你说了吗/   手册你看了吗?  接口你知道吗?  控制协议你了解过没有?

另外的论坛我也看到他这样问的……什么都不说,开口就是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