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loper Version 8.103 软件求助

楼主(2020-12-15):
自从电脑换成了WIN10后,在采用USB连接线给PLC在线修改程序时,不论是USB直联PLC还是通过触摸屏透明联机,连机信号也都经常掉线,一旦断线只能重复断开USB连机线才能再次连接。在给三菱FX3G-60MR PLC编程时使用的是GX Devloper Version 8.103 (SW8D5C-GPPW-C)版本。不知道编程软件的原因还是电脑本身的原因,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win7用过这个软件。win10用的works2.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专业PLC解密 触摸屏破解 二手设备/数控设备解锁
价格低 速度快 诚挚欢迎交流咨询: 15759797944

网友C:
不是软件原因,重装一下看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系统原因。

网友D:
USB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232是最稳定的

楼主:
谢谢,熏新安装也不行。Works2在线写入功能没有GX Deovloper方便,用起来有点怪怪的。

网友E:
谁有软件的安装包啊?分享一下 谢谢啦

网友F(2021-07-29):
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8.103H下载
https://bbs.jcpeixu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fromuid=882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