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转5u后,标签类型错误

楼主(2020-12-15):
用3U逻辑运算正确,直接转成5U 一直提示错误。
这3U设定的参数
这是转成5u的参数,请问一下怎么改?

网友A:
可能你要用32位指令,也就是前面多个D那种
加了D后,还是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要用32位指令,也就是前面多个D那种
16位的指令,所有操作数都是16位
32位的指令,所有操作数都是32位
数据类型不一致须要转换
每一条指令,手册里面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21-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