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FX3U控制雷赛步进电机的程序案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0-12-15):
求一个FX3U控制雷赛步进电机的程序案例,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最简单一个PLSY指令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整不明白,新人,我监视有脉冲,但是电机不转是什么情况?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一个PLSY指令就行了

网友B:
你这就是接线问题 用过很多雷的步进
下载积分:+1(liangdan0826) 真诚感谢!
工控肥仔

网友C:
你这么控制伺服就这么控制步进就可以了啊
下载积分:+1(liangdan082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