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daan

楼主(2020-12-16):
三菱FX3U文件寄存器D1000以后的数据需不需要电池来保持,求大神告诉一下。感谢了
我比较笨,看手册看不明白。

网友A:
肯定要用电池保持啦,没有电怎么保持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B:
没有电,数据怎么保持?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等你需要的时候,就会找我了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0291.html
  • 下载积分:+1(lidaan)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lidaan

楼主:
    大侠就是牛
引用 网友C:
    等你需要的时候,就会找我了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0291.html
    lidaan

楼主:
    可以的。是EEPROM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用电池保持啦,没有电怎么保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是EEPROM就可以。

    EEPROM~~是保存程序根本與停電自保持D無關
    通常沒變動~~D200之後都停電自保持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lidaan

楼主:
    我是看了这张图才那么说的,也没深入研究,应该是我理解错了
引用 网友D:

    EEPROM~~是保存程序根本與停電自保持D無關
    通常沒變動~~D200之後都停電自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