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控制3根轴 脉冲和方向分配的问题

楼主(2020-12-16):
请教:
S7-200 SMART 控制3根轴,怎么分配设置,实现方向控制3根轴都选用“单相(2输出)”模式?
看资料,如果AXIS1选用“单相(2输出)”模式的话,AXIS2的脉冲输出点Q0.3就被占用了啊。如果用单相(1个输出),方向怎么改变?
以前用三菱控制伺服,方向信号随便分配,第一次用西门子的,不懂,求教。

网友A:
当你使用三轴的时候,方向默认位Q0.7,不会变成Q0.3

楼主:
多谢回复!这个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