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6):
今天安装v5.5软件安装完成后发现软件PG/PC 接口选项是“空”在安装软件前电脑上已经安装过博图、wincc等西门子软件,分析原因可能是之前软件卸载出现的问题
处理过程:安装的软件卸载重装,删除注册表后发现都没用,PG/PC口还是空,后百度,看到提示说,安装了s7-200的软件后PG/PC选项就恢复了,按照这个方法安装了smart软件然后在打开Step7软件设置PG/PC 接口
PNIO适配器里面的选项选择打钩,然后按确定,后PG/PC的选项都出现了

网上查到说step7 PG/PC有补丁但是没有找到,通过本帖把这个方法记录下来,也欢迎大家补充完善遇见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 下载积分:+1(f123f456)

网友A:
    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我是用了同样的系统(win10 64位 1809)装了一台笔记本和一台台式机,同样安装了S7-200(SP9),修复了接口。安装了V5.6的中文版,博图15,两台电脑完全一样的安装过程,一样的软件包。
    区别仅仅是笔记本是4代i3,台式机是10代i5,主板和网卡不相同。
    结果就是台式机和笔记本的PG/PC 接口选项数量不一样。笔记本的接口数量比台式机多出来几个,台式机的接口不全,无法使用。
    可以一起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