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我给指令电机不转没有反应,监视是有脉冲的,这是我的接线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在下新手刚学习,还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ENA应该是高电位使能,可以不接线,5V电源的0V要接对。

网友B:
电机的AB接线是否正确,也就是两两一组?使能应该不需要的……脉冲和方向的电压是否加电阻(24V需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A应该是高电位使能,可以不接线,5V电源的0V要接对。
我用的是24V电源,OPTO我是串联2.2KΩ的电阻,脉冲和方向没有串电阻,因为我COM端接电源0V,这样接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AB接线是否正确,也就是两两一组?使能应该不需要的……脉冲和方向的电压是否加电阻(24V需要加)

我用的是24V电源,OPTO我是串联2.2KΩ的电阻,脉冲和方向没有串电阻,因为我COM端接电源0V,这样接应该没问题吧
AB线说实话我也不确定,没有标识了

网友C:
PLC型号发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型号发一个看看

三菱FX3U

网友D:
电机你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正常是A+,A-有阻值,B+,B-阻值,两组绕组间不通

网友D:
你参考一下
  • 下载积分:+1(liangdan0826) 真诚感谢!

网友E:
    ena不接
    电机绕组多半都是接错了

    一般电机绕组线位置分配是   A+  A-  B-  B+    两边是正  中间是负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liangdan0826) 真诚感谢!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Y2使能不能输出,电机是两组线圈用万用表测量,一组接A+A-,一组接B+B-,不用分那根线是A+或者A-,B+或者B-;OPTO接5v+,或者24V+(但是要接在Y0Y1线上串2K电阻),PLC输出COM接5V-(或者24V-),Y0接PUL,Y1接DIR
  • 下载积分:+1(liangdan082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