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按照三菱的写法只要条件接通D2里面的值就会发生变化,为什么欧姆龙的上升沿指令没有反应呢?我不管前面哪个条件接通,D2的值都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啊?
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一下“窗口切换”里面条件接通寄存器为什么没变化呢?是设置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没有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单独写是没有问题,放到程序里面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附件: 研磨机.zip (14 K) 下载次数: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大神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B:
把报警程序里最后END段程序移至窗口切换最后,你的程序提前结束了!后面的没有扫描.
  • 下载积分:+5(似水流年ol) 真诚感谢!
  •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报警程序里最后END段程序移至窗口切换最后,你的程序提前结束了!后面的没有扫描.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第一次用欧姆龙还是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