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有哪位大神画过UL认证的电气图纸 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只听过UL认证的元件。还没听过认证的图纸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同上,同上

网友D(2021-10-29):
有的,UL认证,图纸也要审核的,也是有标准的

网友E:
图纸也有认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的,UL认证,图纸也要审核的,也是有标准的

是的,一般有专业人士给你指导,不过不难

网友G:
米国的机器安全做得可以。以人为本。按急停后,马达和控制器都断电。想复位,得重新开机。我们这里有好几台。机器非常的结实。用料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米国的机器安全做得可以。以人为本。按急停后,马达和控制器都断电。想复位,得重新开机。我们这里有好几台。机器非常的结实。用料很好。

维修的时候好吗???叫苦连天了吧!!!零件非标!!2块钱的东西收你80,来一次维修起步价2K,随便修修价格多在5   6K.。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维修的事。当然是我们自己搞了。肯定不用美国鬼子搞。我们吸收能力还行,仿造了他们大部分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