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1.DOG 方式 1 (近原点开关的脉冲沿检测 + 原点开关 前端基准)检测到近原点开关的上升沿后,将最初的原点开关的上升沿作为原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点信号为模组安装的原点信号,原点信号为伺服的Z相输出。回原点中碰到近点减速,碰到原点停止。

2.DOG 方式 2 (近原点开关的脉冲沿检测)检测到近原点开关的上升沿,并将其作为原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直接用近点开关信号做原点,不使用原点信号。

3.DOG 方式 3 (近原点开关的脉冲沿检测 + 原点开关 后端基准)检测到近原点开关的下降沿(后端)后,将原点返回方向最初的原点开关的上升沿作为原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与DOG方式1一样,一个是近点信号的上升沿,一个是近点信号的下降沿。

4.原点方式 (原点开关的脉冲沿检测)从当前位置向原点返回方向移动,检测到最初的原点开关的上升沿后停止,将其作为原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要近点信号,假如CH0,直接使用X4信号作为原点,回原点过程,碰到X4就停止,精度不高场合使用,DOG1,DOG3可以使用在精度稍微高的场合。

5.数据设置方式:以位置控制存储器的轴设置区域的原点坐标值为基准进行原点返回
直接往存储器里写值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第一种需要接Z向脉冲,我用第二种,伺服步进都没问题,挡片还能在正好在原点上,
QQ:569456723

楼主:
请问是不是随便用一个输入点,输出控制如CH0,Y70 就可以,不需要使用X4原点输入信号

网友B:
松下XH里,近原点和原点,是区别定义的
原点的信号在PLC的X端是固定的,手册中有详细
常用原点信号,接伺服驱动器的Z相信号

我常用DOG方式2,(近原点开关的脉冲沿检测)
即常说的外接的光电传感器,原点信号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 工控普通人,学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