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STEP 7 Micro WIN SP9与STEP 7-MicroWIN SMART V2.3的冲突?

楼主(2020-12-17):
请问大神们,同在一台电脑上安装STEP 7 Micro WIN SP9 和 STEP 7-MicroWIN SMART V2.3 是否有冲突?我电脑安装完之后为啥不能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弹出个联机或退出窗口。请大神们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
这个玩意麻烦的很,动不动就冲突了

网友B:
试试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V2.5。我在win10系统下装STEP 7 Micro WIN SP9与STEP 7-MicroWIN SMART V2.5的无冲突

网友C:
WIN7不冲突啊

网友D:
这个不一定是冲突啊 我也遇到过 但我没有安装STEP 7 Micro WIN SP9 后来重装系统才解决的

网友E(2021-03-15):
我WIN7 64 两个一起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