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20-12-17):
现有一个QD75MH4,控制三个三菱J3-b伺服,其中有一路伺服启动后要一直转,用定位控制担心数据走完停止,选用速度,正转控制,但是启动模块报警,需要回原点,因为是旋转,没有前后极限,也没有近点信号,选择数据设定型,上电直接回原点,提示报警数据设置原点回归时,未通过零点,解决办法定位中伺服电机旋转1转以上,电机点动一圈以上问题解决,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上电不回原点,可以直接用速度,正转定位?

网友A:
把回原点的方式改成数据设定型,直接把当前位置设定为原点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原点回归参数有一个设置改一下
“原点回归未完成设置”-------1  执行定位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回原点的方式改成数据设定型,直接把当前位置设定为原点位置,就可以了。

已经把原点回归设定为数据设定型,但是上电不能直接回原点,直接回原点会报错,需要电机转动一圈以上才可以,有没有简单的不用移动,上电直接可以回原点。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点回归参数有一个设置改一下
“原点回归未完成设置”-------1  执行定位

明天看一下,感觉可行,明天测试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