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做了个小设备,步进电机简单直线的来回,用了梯形的速度曲线。
来回用时需要18秒,单程大概8S。怎么做能缩短这个时间呢?
机械部分不改动,仅仅考虑程序相关。

网友A:
加大PLC输出频率
那是自然~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看步进电机的电源能否加大,我原来用过雷赛的,24V交直流都可以,一开始用的24V直流供电速度上不起,后面用70V交流速度就上去了。
bnnyygy

网友C:
同样的驱动的话,速度太快会丢步,不动.

只能提高加减速时间,
这个已经调整过了,再快会丢步

网友D:
随着转速的的加大,输出扭矩会变小,根据电机的厂家给的曲线去选定一段先满足输出扭矩的速度再调整吧
多谢多谢,我问问去

网友E:
步进电机就不要想了

网友F(2021-03-24):
步进电机要高速了转矩会急速下降,要高速高响应高转矩还是上伺服吧    加大电压虽然能缓解一点转矩下降,但治标不治本

网友G:
转速和转矩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