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 v6.05.01无法编辑宏指令,提示变量未初始化

楼主(2020-12-18):
EBPro v6.05.01无法编辑宏指令,提示变量未初始化,但改用 EBPro v6.04的就正常,不知怎么回事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A:
娌℃湁閿欒灏辫锛屾彁绀烘病鍟

网友A:
鍜︼紝鎴戠殑鍥炲娌′簡馃様銆傘

网友B:
无法编辑应该跟变量未初始化没关系吧,未初始化只是提示!!!1

网友C:
可以忽略,只要不是错误就行。如果真的有强迫症,可以给他一个初始值,比如原来定义bool a 现在改成bool a=0就OK了

网友D:
EBPro v6.05.01 有BUG,之前用6.03.02版本做的工程,编译下载都没有问题,用6.05.01编译会报错,提示你图片要使用原始尺寸,不然编译不让你通过

网友E:
可以忽略,只要不是错误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忽略,只要不是错误就行
哪里可以忽略,就是不能忽略,你图片不改为原始尺寸它就是不让你通过

网友F(2022-04-15):
一定要去看说明

网友F:
看看说明书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