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9):
读出的数值为0,打火机烧感应头,数值没有变化,感觉压根就没连上一样,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油缸/气缸销售

网友A:
三根接线?铂电阻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接线?铂电阻选型?

K型热电偶
油缸/气缸销售

网友A:
我记得是用铂电阻的吧PT100

网友B:
PLC是連FX3U嗎,如果是的話與PLC連接部分有使用機能擴充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是連FX3U嗎,如果是的話與PLC連接部分有使用機能擴充板嗎?

有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 ,PLC主体的问题,谢谢
油缸/气缸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用铂电阻的吧PT100

模块不一样,问题解决了  ,PLC主体的问题。谢谢了
油缸/气缸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