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路过帮忙看看个平板磨光机项目求助。

楼主(2020-12-19):
一皮带输送线上有19个磨头用气缸控制其上升和下降,皮带线入口处有行程开关检测有没有板进入,皮带传动轴上有编码器用来检测板材位置当板流到对应的磨头,磨头会自动下行,当板材流出对应的磨头,磨头会升起来。屏上有磨头对应的位置输入,如图所示。用什么方法检测对应位置。

网友A:
石材行业啊,同求

网友B:
木工机械的琴键砂和砂边机,封边机功能类似。编码器计数,开关确定位置。

楼主:
求思路或案例谢谢

网友C:
不理解磨头上位置与下位置的作用, 难道气缸能够控制磨头的升降位置吗

楼主:
是由编码器捡测算出对应屏上磨头所在位置的升降的设定值。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4554.html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D:
看了你的图,动作过程应为:1.石板放上输送带;2.行程开关碰到,编码器计数开始;3.计数到达磨头1位置,气缸1动作,磨头降;4.到达磨头2位置,磨头2下降,磨头1上升;5.到下一个,类推。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如8楼所说这个方法我也想过,如后面又有板材流过来,该怎么办呢,皮带带线是连续工作的,计数器计满后么对应的数据怎么处理

网友E:
每个板单独计数,各计数随板右移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19个工位对应19个寄存器,入口开关做触发,进行两个动作:一将当前编码器计数值传入寄存器(用变址)内做对应的起始位置值,二将变址寄存器加1,大于18,归零。循环判断19个寄存器的当前相对位置(当前编码器值-起始位置值),与设定的位置值相等就动作。编码器数值复位可以将使用2倍皮带长编码器值做最大值,当大于最大值,编码器当前值和起始位置值同时减去1倍皮带长编码器值。为区别,可以开机将编码器值初始赋值为1,这样寄存器值为0的就不动作。
供你参考下。

网友G:
我说句话,为什么不磨头一直在下面

网友H:
用K5M0每移动一个工位就和2相乘一次,入口一有料就置位M0一次。M1到M19对应19个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