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9):
我是刚刚开始学习PLC,想知道大概的思路。
例如:0.1M   对应1.2吨
           0.2M   对应1.3吨以此类推,程序里面怎么实现啊?一点思路都没有,希望大佬能够解惑。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你把这个函数先 自己用笔 写出来你就会了
可能是我了解的太少,不理解

网友A:
y=Kx   是线性关系吗 ? 总归有个差不多的函数的
是的

网友B:
y=x+1.1
谢谢了啦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用一个存储器在触摸屏上做出棒图不行吗
就是这样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