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0):
西门子smart200plc和三菱MR-JE-A伺服modbus通讯,伺服用速度模式,modbus rtu 启动地址和速度给定地址是多少?谢谢

楼主:
是16进制8B00吗?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A:
速度模式选定好,你直接启动停止就可以了,我认为不是你贴的这个图,你贴的这个图是调试测试时选择的,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B(2022-07-18):
引用楼主youzhiwei888于2020-12-20 20:10发表的 西门子smart200plc和三菱MR-JE-A伺服modbus通讯 :
西门子smart200plc和三菱MR-JE-A伺服modbus通讯,伺服用速度模式,modbus rtu 启动地址和速度给定地址是多少?谢谢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接线图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