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跪求大神帮忙关于台达B2伺服接三菱PLC使用原点搜索回归指令?

楼主(2020-12-20):
问下台达B2伺服的Z相零点指令接PLC 是哪一根引脚,参数怎么设置。谢谢大神
dszr x0 x1 y0 y1 其中X1需要连接伺服驱动器Z相 ,这样伺服在搜索到邻近点X0后,伺服转到Z相零点发送一个信号给X1,才可以保证每次回归原点都在一个点 ,问下驱动器数字段CN1哪个接口接X1 设置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原点搜索指令内容是什么?背一下……

楼主:
DSZR X0 X1 Y0 Y1
这个的接伺服驱动器Z相零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ZR X0 X1 Y0 Y1
这个的接伺服驱动器Z相零点
Z相零点接X1

网友C:
44脚接Z相零点接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