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21):
安装昆仑通态嵌入式组态软件7.7版,出现 不能狗打开文件 C:\wimdows\ system32\msvcrt40.dll。请检查磁盘有足够的空间,并确保您对目标目录有写的权限。

楼主:
安装昆仑通态嵌入式组态软件7.7版,出现 不能够打开文件 C:\wimdows\ system32\msvcrt40.dll。请检查磁盘有足够的空间,并确保您对目标目录有写的权限。

网友A:
这软件默认是安装在 D 盘,可能是你的 D 盘空间不够用了

楼主:
D盘很大空间!

网友B:
找一下这个.DLL文件,没有的话去下载一个放到系统目录下

网友C(2022-08-26):
试下安装在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