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温控表和FX3U485BD板通讯,只能读到一个温度,另一个是写错了吗

楼主(2020-12-21):
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两个温控表和FX3U485BD板通讯,只能读到一个温度,另一个读不到,是哪里写的不对吗,谢谢各位

网友A:
读温度的程序段没有错,是读一次,不是循环读,还是说你简化了。
个人觉得俩次读的逻辑有问题,应该是读完站号1的你再读站号2的,
你的逻辑中没有判断站号1读完或者读错,然后直接读站号2,咋一看是没有问题,但程序运行时
就会出现你说的种种情况,可以改一下,看看结果。
你这不是完整的程序吧,
工控人加油

楼主:
谢谢侠客,我修改一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