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请教

楼主(2020-12-21):
我们现有用西门子S7-200SMART读取仪表温度数据,仪表面板显示为18度,但是在PLC读取到数据为无符号显示分别为49,56,转为16进制后显示16#31,16#38换为ASCII码分别是“1”,“8”两个字,但我需要的是在一个数据内的数据显示为“18”这个数字,但命令栏中有ASCII转16进制,偏偏没有16进制转10进制的指令,请朋友们帮助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我按楼上的试了一下,发现转换过来后,只是显示为“31 38"无法显示我年需要的18

网友A:
这个是16进制转10进制的指令;其他的如何转换需要你自己处理一下

网友B:
转化程序

网友C:
楼上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D:
你这个得自己写程序转换吧,有公式的,类似于模拟量转换成工程量吧

楼主:
已经问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E:
好像是走485出来的数,不是模拟量

网友F:
咋解决的啊?能分享下吗?

网友G:
可以转换过来的

网友H:
其实16进制的0x31 0x38就是ASCII编码的'1','8',如果要真正的数字18直接每个字节减去0x30也就是'0'得到的就是对应位上的数字1和8,再加乘起来就对了,但是我印象中记得S7是有ascii直接转数字的指令的,应该可以一条指令搞定,无非是转换完了以后的数字是16进制显示还是10进制显示,比如你这里转完了应该是HEX格式 0x12,那么就是18,这就是个显示问题,而不是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