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通讯

楼主(2020-12-22):
现在有个项目,FX5U的需要与基恩士CCD通讯(型号:CV-X300F).
走以太网通讯。
但是在选择通讯时,懵逼。
一直搞不懂通讯的实质,哪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B:
选SLMP吧,plc那边分个IP,建立个接口就行了,不用编程。基恩士那边再对应设置一下就好,问问他们销售应该知道。

网友C:
PLC固件版本要在1.201以上才行,也就是2020年7月以后生产的5U才行
下载积分:+1(工控老杜) 热心助人!

网友D:
推荐走SLMP协议,直接让目标外围设备访问你,简化你的工作量,当然 需要外围设备支持 基恩士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