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升级了GX Works3-1.070Y 发现FX5U也可以用SFC编程。于是就编写了一个简单的SFC程序,编译没有错误,但是不能下载和模拟。查找了一下相关手册,说是固件版本要1.220”及以后才支持SFC.  请教大神哪里有FX5U固件1.220下载

楼主:
引用楼主zhongliang于2020-12-22 18:02发表的 FX5U SFC程序不能模拟和下载 :
升级了GX Works3-1.070Y 发现FX5U也可以用SFC编程。于是就编写了一个简单的SFC程序,编译没有错误,但是不能下载和模拟。查找了一下相关手册,说是固件版本要1.220”及以后才支持SFC.  请教大神哪里有FX5U固件1.220下载

已经解决了,感谢  大神--崇庆阳光 --提供的固件--fx5ucpu_1220.zip

崇庆阳光的贴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1897.html

网友A:
到現在還是不能模擬,但實際上PLC 目前還沒遇到BUG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現在還是不能模擬,但實際上PLC 目前還沒遇到BUG

升级固件版本1220后,可以下载SFC程序到FX5U PLC,也可以监控SFC程序的运行。唯一遗憾的是不能模拟.

网友B:
等待出现钟的,看看支持模拟不

网友C:
SFC有缺点,扫描周期长,SFC结构体不支持在线修改

网友D:
涨知识,一直以为不支持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