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各位大佬,我驱动器型号MR-J3-10A机电型号HF-KP13,PLC型号FX3U,我按手册位置控制的接线接,怎么控制不了,伺服电机是好的,用USB是可以控制转动的,但是就是用PLC控制不了,监控是有脉冲输出的,是不是我接线有问题?还是哪里有问题?求大佬指导一波

网友A:
方向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Y3是PLC方向应该接35号点的。

网友B:
还有那个两端的上下限位信号LSP LSN用伺服电机软件屏蔽掉

网友C:
FX3U的Y0脉冲口当前脉冲寄存器应该是D8340,你监控一下。如用PLSY指令让电机一直运转,位置脉冲可设为K0。还有伺服参数设置不知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Y3是PLC方向应该接35号点的。

我接Y4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U的Y0脉冲口当前脉冲寄存器应该是D8340,你监控一下。如用PLSY指令让电机一直运转,位置脉冲可设为K0。还有伺服参数设置不知对不

我用D8340监控是有脉冲的,就是电机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个两端的上下限位信号LSP LSN用伺服电机软件屏蔽掉

这个已经设置为O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呢

方向是35脚,接Y4

网友B:
那你测一下脉冲Y0端口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你检查下焊接的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你把电机参数用软件保存发过来,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测一下脉冲Y0端口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你检查下焊接的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你把电机参数用软件保存发过来,帮你看下

老板这是我的伺服参数,大佬求指点
附件: MR-J3-10A.rar (13 K) 下载次数:17

网友B:
没发现设置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41脚CR这个信号是不是一直有?如果有,脉冲是禁止的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