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3):
各位前辈

这是小弟写的永宏的一个程序

我大概叙述一下

我有五台马达 分别由五台变频器各别控制

但是我只用一组PID来做全部同频率控制

我上传的程式只有比较大小后(运转时间最少的四台马达动作)

目前小弟遇到的困难是当我比较完启动后假设当我频率降到20Hz就要先停止一台马达...由三台运转若是频率再次降到20Hz就要停止一台马达...由二台运转若是频率再次降到20Hz就要停止一台马达...由一台运转而后在降到20Hz时就不能在停止最少必须保持一台马达动作

可以请前辈们帮忙协助指导一下 该如何来做 可以达到上面的动作功能呢???

  • 下载积分:+3(1992sd) 谢谢分享!
  •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小侯

网友A:
    先將運轉中馬達數量計算出來
    並做馬達運轉時間計算
    我是以CALL方式去做判斷與停止
    當停止條件達成去執行一次呼叫
    呼叫記得要有間隔時間,不然會一下關到剩1台

    呼叫後將數據排入固定暫存器
    當然沒有運轉的馬達時間填入0
    然後執行最大值搜尋
    找出運轉時間最長的馬達位置
    判斷出是哪顆馬達就讓他停止

    當馬達運行數量只剩一台就不關閉馬達
    大致上是這樣

    由於我沒有在用永宏PLC,所以提供一個三菱Q系列的範本
    裡面只有兩個比較特殊的指令一個是
    SUM 為ON狀態BIT判斷
    另一個是
    MAX
    為最大值判斷,當最大值有負數個以最先被找到的最大值判斷為最大值所在位址並計算最大值個數

    你可以在永宏手冊內找找有沒有適合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