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A伺服驱动器能不能把LSP,LSN两个限位通过参数改成常开信号?

楼主(2020-12-23):
三菱MR-JE-A伺服驱动器能不能把LSP,LSN两个限位通过参数改成常开信号?因为常闭信号还要通过继电器转一下比较麻烦,如果可以直接在伺服驱动器参数里面修改一下就可以直接接传感器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直接用参数屏蔽掉不就好了,外部还需要用到这个信号?

网友B:
这些信号本来就是要用常闭的,否则基本的失效安全都做不到.
当然,仔细翻翻手册,一般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C:
能夠自動ON 但邏輯不能反向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D:
JE-A的伺服逻辑改不了,这个LSP,LSN如果接到PLC可以更改PLC限位标志的逻辑取反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