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三菱系列变频器命令代码

楼主(2020-12-23):
在做三菱PLC和变频器通讯项目,通讯控制启停,频率。变频器用的是三菱E700,D700两个系列(功率和负载不同)。请教老师,不同系列的三菱变频器内部命令代码是否一样啊?包括参数设定等

网友A:
基本一致

网友B:
看你是用的專用指令還是MODBUS,手冊上都有地址。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兄弟

楼主:
专用指令和MODBUS哪种比较方便简单呢?包括硬件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用指令和MODBUS哪种比较方便简单呢?包括硬件配置
搭配三菱變頻器,用專用指令肯定比較方便,但是有數量限制,最多8台。
MODBUS也要看你的PLC系列和通訊硬件搭配,比如3U,用485BD編程就要麻煩一些,用485ADP-MB,就很方便,跟專用指令差不多。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留个联系方式,加个微信呢,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