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安装求知道下

楼主(2020-12-23):
现在直接打开显示缺少STEP7 BASIC文件,然后安装了STEP 7V14专业版就显示版本对不上,求指导下,这博途搞得有点蒙

网友A:
这个博图软件的确不好安装,你把博图卸载干净了重新装试试,实在不行就得用纯净系统装了

网友B:
看英文的意思是你那个自动授权没有开启服务,从电脑上有个打开关闭服务,看看打开一下试试,原来我的step7出现过这个情况,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C:
建议楼主重装系统,然后直接装博图V16,实在需要用V14建议用虚拟机

网友D:
重装系统吧,没有太好的解救方法

楼主(2021-02-04):
找到问题,V14 WINCC和PLC版本没对上

网友E:
你装的是WINCC 没有装STEP7

网友F:
系统或播图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