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0PN版本使用复合控制模式

楼主(2020-12-23):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是需要先走一段定位,然后用扭矩控制压紧,这需要两个模式切换,我只看到手册上PTI版本的有复合控制模式,PN版本的没有,请问这种需求如何实现?

网友A:
报文状态字最后一个字是用户自定义,你可以读取电机的实时扭力值

网友B:
V90有单独的“压装”功能,你找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