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3):
目前有个项目,我们是做检测机的。

客户要求我们,根据检测机测得的加工产品 的内径尺寸,外径1尺寸,外径2尺寸,以及端面高尺寸,来控制车床3个刀具,去根据尺寸执行自动刀补的功能。

想问下论坛大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我以前做过通过IO的方式,与车床数据传送,但是一直没有用过通讯方式去实现过

网友A:
需要个EDS文件  然后用network configurator 进行EIP网络配置  机器人  阀岛走EIP是这样的  不过我还没做过  过一段时间我就有机会试啦
bnnyygy

网友B:
EDS文件,

设置好PLC,和设备的IP地址(需要工具,一般设备硬件商会提供),

硬件设置好,在线好像直接可以上载配置,

新建标签,(注意,大小是字节,也可以用CX-Programmer-符号-新建网络变量,输入+输出,),用CX-Programmer新建的话,直接可以在network configurator导入就行.

然后硬件IP注册对应的输入输出变量,下载到EIP模块就行,

这个是前几天玩的施耐德变频器的EtherNET/IP通讯.

当然,有PLC的话,可以用装CODESYS,新建一个EtherNET/IP和PLC对接测试,EDS文件codesys导出就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