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高速计数

楼主(2020-12-23):
用Y0驱动X0,普通计数和高速计数的值是正常的。用接近开关或者直接上手点X0,普通计数正常,高速计数值不规则跳变。

楼主:
Y0驱动X0

楼主:
接近开关驱动X0

网友A:
接近开关的问题吧?

楼主:
官方客服说是毛刺脉冲

网友B:
高速计数不需要上升沿指令吧?
C300是普通计数,C600才是高速计数。

网友C:
高速计数的指令条件错了,不能上升沿条件
C300是普通计数,C600才是高速计数。

网友C:
X点输入信号是有滤波的,8-10ms
高速计数响应远远低于这个时间,按最高80K算,响应时间就是1000ms/80000,0.0125ms,实际可能更小
可能是你的接近传感器的信号不稳定,通断转换时有杂波被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