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4):
维纶通触摸屏型号是MT8102IP,PLC是欧姆龙CS1G,想请教师傅们怎么制作连接线,在网上能买到吗?具体怎么连接?我想用2台维纶通触摸屏控制一台PLC,我心里没有一点头绪,哪位老师能帮我指点一下,就是说想完成这种连接需要哪些硬件?拜谢了

网友A:
CS1G本身应该有个232口吧 连接一个触摸屏
另外加通讯模块了  连接一个触摸屏
连线有现成的,自己焊接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可以用主从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