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4):
第一次用三菱机器人,问一下如下图
源程序  mvs P1
             mvs P2
             mvs P3
这样它就会加减速走路径1

如何修改,不用圆弧指令,让它成为路径2

类似安川的点位P2定位精度参数调整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
cnt 指令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t 指令

我写入了  但是电脑上运行还是看出点和点之间有明显加减速,没有圆滑过渡过去。
比如   cnt  1
           mov  p1
           cnt  1, 5, 5
           mov p2
调试时点与点之间还是加减速很明显,看不出圆弧过渡。是不是还有其它参数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