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台达的伺服问题

楼主(2020-12-24):
正常两相220V用万用表量,没有问题,接上伺服后,再量电压变成20多V,伺服驱动显示不正常,这是驱动坏了吗?

网友A:
20几伏伺服驱动不了吧?220先接个灯泡看亮不亮!
220V试过了,正常的。但是接到伺服驱动上就变了。

网友B:
肯定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C:
查看伺服侧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别处引一个电源看看!你的220电源电路发生串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