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如何写机器的CT(就是运行周期时间)

楼主(2020-12-24):
比如流水线作业,产品进入设备定位完成,到第二个产品定位完成为一个完整周期。
但是产品定位完成标志位为M100,怎么计时才能得到这个计时周期呢?

网友A:
每次上升中断,重新计时

网友B:
起始步骤时开始计时,将计时器数据传送到寄存器中,一个动作循环下来以后寄存器里的数值就是周期时间了

网友C:
m100定位计时,下降沿将计时器传给D100,得到周期时间。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两次上升沿或下降沿打开计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