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32768-32767如何显示成0-65535

楼主(2020-12-24):
我的传感器最大量程是0-65535,我三菱PLC采集过来以后数据是-32768-32767,也就是说数据数据大于32767就变成负数了。如何显示成0-65535?

网友A:
换算过来,把采集的实际数据加上32768

网友B:
数据类型改成无符号不久可以了吗
下载积分:+1(marksman_01)

网友C:
数据类型用无符号整型就可以了,有符号的会计算正负数少一半

网友D:
有符号和无符号的区别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