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请问有懂永宏PLC指令的前辈吗

可否指导一下 我下面的疑问

不知道永宏PLC有没有什么指令或是方式
做出以下动作
五个继电器M1~M5
有无方式可以得到目前是几个点ON
然后将其存到数据暂存器D内

例如我现在M1,M3,M5是ON的D0会呈现3表示M1~M5间有3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是ON的D0会呈现2表示M1~M5间有2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M4,M5是ON的D0会呈现4表示M1~M5间有4个继电器是ON得

如此类推
请各位不吝指指教谢谢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A:
手写或者用编码指令

网友B:
FUN130(MBCNT) 矩阵位状态数量计算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gasuser) 热心助人!

网友C:
    永宏的要注意一下,WM*这个数要8能整除才行,只能写WM0,WM8,WM16,WM80..。。。。。。

    还有要注意一下,指令是16位的,长度最小数是2,占用了32位,也就是从M0到M31都占用了,编程序时不要再重复使用。
  • 下载积分:+2(tivian6699)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gasuser)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宏的要注意一下,WM*这个数要8能整除才行,只能写WM0,WM8,WM16,WM80..。。。。。。

    还有要注意一下,指令是16位的,长度最小数是2,占用了32位,也就是从M0到M31都占用了,编程序时不要再重复使用。

    感谢前辈的指导和提醒
    我问题就是按照前辈用矩阵的方式来完成了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