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两台plc之间如何通信

楼主(2020-12-25):
各位大神,讨论一下有多少种方法

网友A:
1. IO. 简单通讯, 就是给个开关量信号.
2. RS232 485 422, modbus 自由协议.
3. TCP/IP, MosbusTCP
4. 其他 plc私有协议 .
1 2 两种比较常用.
第三种, 需要PLC带网口. 成本可能会有所提高(smart200 除外)但是通讯速度快. 适合多台通讯.
下载积分:+1(蓝眼睛)

楼主:
谢谢了,受教了

网友B:
多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

网友C:
三菱的5U和Q系列,现在都有简单CPU通讯,只需要设置下就可以的了
加油!

网友D:
三菱带网口的都可以用简单CPU通讯
MODBUSTCP应该也是主从问答模式吧 实时性应该还是一样差

网友E:
利用触摸屏资料传输功能实现PLC数据交叉

网友F(2022-08-01):
引用 网友B:
多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
[attachment=251117]
支持多少个数据?可以连几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