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系列 能否作为Modbus TCP主站?求案例分享

楼主(2020-12-25):
一个项目,需要用到PLC去读另外一个支持Modbus TCP协议的扫码信息。跟欧姆龙要了个TCP的功能块,只能作为服务器(从站)使用。
请问下有没有大神拿PLC做过TCP主站使用?求分享一下相关案例!

网友A:
挂CP1W-CIF41不能实现,挂CJ1W-ETN21可以通过socket实现,都不会用就买个第三方的串口网关实现MODBUS-TCP到MODBUS-RTU的转换,然后CP用modbus-rtu通讯。
cnydb

网友B:
挂CJ1W-ETN21直接用socket指令写,OMORN官网有例子。

网友C(2021-06-26):
哥们,可以用CP2E,自带功能块。

网友D(2022-08-10):
CH1H-E自带网口支持FINS,可以开发为Socket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