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有个项目,需要用PLC去读取一个支持Modbus TCP协议的扫码枪,有没有大神用CP系列做TCP主站使用过?
求分享案例!

网友A:
smart 200  可以做.    跟 RTU 差不多.  看看 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 200  可以做.    跟 RTU 差不多.  看看 就明白了.

问题现在手上就只有欧姆龙CP和台达AS两款,公司不用S7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现在手上就只有欧姆龙CP和台达AS两款,公司不用S7

欧姆龙只用过一次   貌似只能用扩展模块来进行以太网通讯了.   也没啥好办法
我一般就是在官网看看手册  是否支持.

另外现在还有串口服务器一类的模块,可以找找看 是不是支持转换.

不清楚你的应用场景, 一般 条码枪都会支持串口吧.

网友B:
  • 下载积分:+5(流辰沙)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street)

网友A:
    还有CP1H-E  欧姆龙搞了好多型号,  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网友B:
    欧姆龙挺难的,好多功能他们没有给封装程序块,需要自己底层写。例如协议宏什么的,我是不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