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5PLC回原指令ZRN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2-25):
信捷XD5PLC回原指令ZRN,起先先负向走,走着走着,突然往正向走了,极限开关都没有感应到,就自己往正向走了,用的是沿触发指令,无其它冲突,头痛,偶尔来一下,不知道怎么搞才好,软件为3.7.4.

网友A:
脉冲参数配置好,是否设置软限位。。。问题表述不清楚。
没有软限位,只配置了正负极限,与原点开关,方向,与回原点方向为负向
vx:heidelberg-press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配置如图,帮忙看看
信捷XD5PLC回原指令Z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