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成型线的冲孔和成型的连接

楼主(2020-12-26):
大侠们需要帮助指点, 现在有一个型材成型线,工艺是冲孔----缓存基坑----成型; 冲孔是设定走一段冲几个孔,走一段冲几个孔,而成型线是连续的,我现在的难点就是,怎么样调节成型的速度,冲孔线也随之匹配相应的速度。冲孔是用伺服控制行走的,因为冲孔位置要精确,成型是变频器控制的。共用一套PLC,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思路吗?
clyzzc

楼主:
还不是追剪,难点就是冲孔和成型,速度匹配。例如我成型10米/分钟,冲孔工位也随之匹配10米/分钟。

网友A:
传统的方法是在基砊里装传感器。。

网友B:
典型的位置匹配控制呗,和转盘或者追剪的底层控制差不多的,都是要有一个公共的基准变量,你这里应该是成型的位置,冲孔动作只要跟随成型的位置变化每隔多少执行一次就行了~
实际工程层面的话,变频器可能有一点麻烦,因为大部分变频器没有直接的位置输出,不像伺服或者有独立编码器的系统可以输出脉冲值,如果变频器支持输出脉冲是最好,或者加编码器,这样PLC只要数脉冲就可以了.
如果硬件不支持只能考虑用软件模拟,用速度加时间来模拟位置输出,但是这个想做的很准估计比较难.

楼主:
有编码器,有PLC,现在是想,成型的速度怎么给到冲孔伺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编码器,有PLC,现在是想,成型的速度怎么给到冲孔伺服
你冲孔是一个一个冲还是怎么弄?
正常思路不应该是每隔多少距离需要冲孔伺服动作一下,你有编码器不就有距离了么,剩下的就是写一个可以设置长度的数值比较,成型的位移每走多少冲孔伺服动作一次.
这种方式跟速度是没关系的,只要你冲孔伺服的速度足够快,在设置的长度走完的时间内可以完成一个冲孔动作就行了,然后成型的速度快相应的冲孔频率就快.

网友C:
估计要用到电子凸轮,具体是这样的:成型变频马达处装一个编码器,以编码器作为主轴,冲控作为凸轮轴跟随主轴走,成型完成一个周期,冲控也完成一个周期,成型快,冲控也跟着快,始终与成型保持同步运行

网友D:
配个送料机,送料速度比成型机运行速度快,缓冲坑加感应开关料满停止送料,缺料延时开始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