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备异常输出信号有24V电压却带不动任何负载

楼主(2020-12-26):
一个除静电设备,需要用到它的异常信号,刚拿到设备的时候接上线就测试,异常信号正常,无异常时,异常信号和0V之间有24V电压。
等到接到DC24V继电器测试的时候,继电器带不起来,一量电压没了,从继电器拆下来又有了。感觉是不是负载电流太小了,直接接到PLC输入点上,
居然PLC输入也没有信号,一头雾水了
哪位大神帮忙科普一下
(异常信号输出24+,很确定继电器正反没接错,PLC也是PNP接法)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异常信号公共端有没有接+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信号公共端有没有接+24V电源
异常信号公共端没有接+24V电源的话,我那测异常信号和0v之间不就应该没有24V电压嘛?问题是设备没报警的情况下,异常信号和0V之间有24V电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没有形成回路?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看你那继电器的功率,如果消耗大的话,是不行的,需要你更换具有相同功能的线路板转换。

网友D:
串并联基础知识不扎实

网友E:
以前有一次继电器接反,它的续流二极管把输出信号点烧了

网友F:
建议你在静电设备电源端 装一个LC22电流检测器,可以判断 设备是否工作。

网友G:
正常的很,有电压不代表有电流,有电流才能说明回路是通的
比如火线与你辶间有220V,能代表有电流流过你身体吗?有的话你就已经挂了!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有电流?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