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买个三菱fx1n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0-12-26):
1‘,plc通电后error灯闪,连接电脑诊断显示65535代码,未登录错误。
2,读取plc程序上传后,点击main显示灰白打不开,
3,也不能下载程序
4.在线监视正常。

网友A:
先格式化。还是程序写错了应该用mov而不是dmov
格式化了,程序不能下载,就出现图一故障,这是cpu有问题吗

网友B:
FX1N用旧版本软件试试看?
可能是个坏的plc,.通电打到run.运行灯不亮,反而errorl亮灯。反复都这情况

网友C:
可能是个假货?

网友D:
闲鱼上东西有心入手,但又怕买回有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入手心得分享一下

网友E:
打三菱客服电话,问一下,65535代码是代表啥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程序都溢出了,K2Y0z最带才255,你给个65535

网友G:
测试输入输出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程序先清了,编写个简单的测试,你这程序MOV或者DMOV都不行,MOV占用16位,K2Y0占用地址到多少你知道么?16个位,你先改成K2M0自己看下占用多少个位,小白刚开始学PLC吧.

网友I:
K2M0最大255啊,你放65535怎么放得下
,下一个空程序进去清一下

网友J:
不支持那个箭头指令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闲鱼上东西有心入手,但又怕买回有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入手心得分享一下
怕有问题的东西,还是买全新的好,免得担惊受怕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