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6):
1.已知百分比0~100%,周期1秒。
对应关系为:0%时,Q0.0接通0秒,断开1秒;
                     25%时,Q0.0接通0.25秒,断开0.75秒;
                     50%时,Q0.0接通0.5秒,断开0.5秒;
                     75%时,Q0.0接通0.75秒,断开0.25秒;
                     100%时,Q0.0接通1秒,断开0秒;
类似于PID输出百分比和输出PWM的关系。
程序中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实现?
因为点数比较多,就不要使用脉冲指令了。
其实我主要是想知道博图中PID指令内部是怎么做的,知道这个就好办了,
有做过类似项目的给个建议,谢谢了。

楼主:
各位有知道的透露一下,别太小气
我现在用的是时间比较的方法,也试验成功了,但这个方法不是太好,
因为输出点数较多,每个点都需要定时比较,定时器也不能放在FOR循环中,
各位有好方法的推荐一下,需要什么资料我这里有的都可以提供。谢谢了

楼主:
2楼朋友,你说的是PID_COMPACT功能块,我想要知道的是百分比和PWM的对应关系,用程序如何实现。程序里不用PID功能的。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可以用两个定时器的结合来实现一个线圈的通断。

网友B:
不好意思,西门子好像确实没有timer类型

楼主:
4楼朋友你好,我有50个输出点,我现在用的就是定时器比较实现的,就算使用FB多次调用,定时器也还是太多了,

网友C:
請使用中斷OB (1MS)作每次循環+1的指令
1sec=1000ms

等累積999或1001時歸零

把算出的百分比作換算

比較要輸出的值
完成

這我很常用喔 因為加熱器很多
又不佔資源

网友A:
7楼的朋友说的很对,学习了

楼主:
感谢7楼朋友,方法不错。感谢感谢,有机会请你吃饭。

网友D:
在一个固定循环时间的段用加减乘除很容易写出百分比转换,时间固定,输出想怎么等分就怎么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