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电脑上怎么同时安装XP3和WIN7_64位系统

楼主(2020-12-27):
西门子1200编程软件用的64位的,而s7-200编程软件 用的32位的,还有组态王等都是32位。所以想在电脑上安装WIN7-64位和XP3两个系统,怎么搞哩?

网友A:
虚拟机啊

网友B:
我是win10的64位,表示s7-200用的挺好的,sp9,网上找找教程,主要是通讯接口修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win10的64位,表示s7-200用的挺好的,sp9,网上找找教程,主要是通讯接口修复的。。
如何修复

网友B:
这个网上真挺多的,就是打开一个自带的类似CMD的exe,多执行几次就行了

网友D:
双硬盘双系统
单硬盘单系统+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