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编程如何实现双字写输入连续的字数组中的两个元素中去?

楼主(2020-12-27):
DMOV( SM400,D100,sev_X1.WRr[4]); // 双字如何写入有符号字数组中?
DMOV( SM400,sev_X1.WRr[4],D200); // 如何从数组中读出双字?
// 使用场景在CC-LINK Bisac File通讯中,读入和写入的数均为一个连续的32个字中的,
//一些参数占用2个字。读出和写入如果用ST文本编程方式实现?最上边的两行如何实现?

网友A:
sev_X1.WRr[4] 这中括号里面的4是可以用数据寄存器来表示的
sev_X1.WRr[D2]
相当于变址寄存器Z了,在外面套个FOR循环,每轮D加2,循环32次
下载积分:+3(liuxie1230) 真诚感谢!

网友B:
既然都用到st 直接有标签 可以设定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