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RT,按钮是好的,测量遇到了一些问题。

按钮应该是一组常开一组常闭,这个基本没争议。。

用万用表测试,打到电阻档,蜂鸣模式。两根表笔分别接按钮的常闭点,这时候问题来了,万用表显示0欧姆,蜂鸣器不响,这是什么鬼。

正常来讲,要是有个阻值,也能证明是通了的,这一个0,还不蜂鸣,我该怎么确认他的工作状态。

万用表档位不变,继续测量,两根表笔接入常开点,按动开关,这时候有阻值并蜂鸣。

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按钮,还有个钥匙开关也是这样的,就是无法测量他的好坏,各位大神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咱们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如果你没带电测量. 那就是见鬼了.

楼主:
线都没接,拿手上量的,按钮和模式开关都是。。

网友A:
表笔短接 是 0  也不响  那就不是个正经万用表.

否则就不是个正经开关.

楼主:
表是好的,接常开按下去都正常的,开关神奇。

网友B:
壞了~~想那麼多
若是好的~~你要看幾a幾b'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仁者见人智者见智

网友D:
很多朋友都犯这个毛病
要用最小欧姆档,才能准确地测量出触点的接触电阻

网友E:
先测试一下万用表的蜂鸣器档,能响再去测试按钮。

网友F:
万用表有测二极管的档和测电阻的档位,审慎选择万用表,还有自己常用的工具要非常熟悉,对他的性能,要非常有把握。

楼主:
万用表是福禄克17b,用了多年了,除了笔的接口容易掉都是好的。。

网友G:
都是笔的接口容易掉惹的祸